3VSB与5V短路

楼主(2010-04-21):
ASUS P4P800-X   865PE芯片

1.开始时,能跑码。能听到开机成功 嘀一声。键盘大小写也有反应。但显示器不显
2.把AGP显卡拔下来后,发现AGP槽,有几个针变形,并且无法纠正。
3.找了块废板,通过焬炉把它的AGP槽取下,并装到ASUS 865主板上.
4.开机挡d4,通过按北桥,能继续跑码。估计是装AGP槽时,把北桥空焊了。

再后来,,过了几天,不知怎么搞的。

发现插上电源,不触发之前,诊断卡上的5V灯就是亮的,,经检查,5V与3VSB对短了。

把IO,网卡IC拆下来,还是短路,,再把南桥拆下来,还是短。

请问大家,有什么思路没有。。。。我是新手。

网友:
完全乱来。。 不能乱拆的,,

网友:
查查 5V   跟紫线短路不?

网友:
对不起,没太说清楚,,,是红5V与3VSB      对    短。不是5V对地短路。

因3VSB与5V都到IO,所以拆了IO。。

红5V与紫线5V没有对短。

网友:
网卡 IO 拆了 还短,一般都是桥挂的多。

网友:
没触发前应该只有5vsb 转乘3vsb 不会有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