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T 开机电流 0.07

楼主(2010-04-21):
接一台华硕A8T AMD
笔记本
接上稳压电源,待机电流为:0 ,开机电流为0.07,电流就不上升了。有谁修过?请指教。
笔记本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是LDO提供的待机电压,开机后电流为0.07A,应该是电压只出来了3.3V与5V,其它的后续电压都没有出来。慢慢查查吧。而且你这样问,小心被当作是水贴,因为你什么测试好像都没有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