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液晶屏改液晶显示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4-21):
手头有块驱动板,从长城显示器上拆下来的,根据接口定义得知屏接口是 30 片双8 接口,便将屏线线序改为30片 单6 接口,之后测得屏供电为5 V ,可笔记本屏供电是3.3 v 的,不知道插上之后有何后果。
我的是14.1 普分正屏30 片接口。

网友:
上来学习一下。供电可以该。如果供电一样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插上用?

网友:
电压不同当然不能直接接上去。另外驱动板是什么芯片的,你还要重新烧录程序才能用,原来的接口是双8的,现在你的屏是单6的,程序肯定不能用。买一块新的驱动也没多少钱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