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进水掉电

楼主(2010-04-21):
联想y450 板号:KL1
有图给发个图,基地里有但权限不够不能下载。
可调电源电流到。0.18掉电。
测量,3v 5v  小接口板上,1.8v也有。但南桥不起振。

网友:
南桥不起振,量电压都有没有,晶振有没有问题。

看进液的地方,估计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那看rtc供电有了没有喔

网友:
进水机器先别忙于上电。如果有BGA。可以把南桥烤下。

网友:
联想y450 板号:KL1
有图给发个图,基地里有但权限不够不能下载。
可调电源电流到。0.18掉电。
测量,3v 5v  小接口板上,1.8v也有。但南桥不起振。
引用 网友A:
太大。图纸怎么给你传。看下这个是不?

网友:
南桥是不是有电压短路

网友:
5l 你发的图不全啊

网友:
y450怎么这么容易进水呢?

检索有限的几个关于y450的帖子,就有好几个进水的

我今天也碰到一个,是那个电源小板,就是插电源插座的那块小板进水了。

为什么进水以后班子都烧坏了,保险一个都没坏呢?那保险什么?

网友(2010-06-10):
是小板的图啊。。。。不过还得谢谢5楼兄弟

网友:
我看你南桥晶振测的可能有误,机器不是都可以加电了嘛!还是看看那组电压没出来吧!

网友:
先看南桥工作条件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容易断线看看是不是有腐蚀断线的地方

网友:
兄弟,掉电啊!!是不是有短路啦?先测测看啦!不行把南桥干下来再测啊!一般进水的南桥挂的多哦(纯属经验,各位大大别喷我)。

网友:
那个机子还在保啊?把板子处理好了。去保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