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加电不显示,大小写锁定闪

楼主(2010-04-21):
接客户一台HP CQ40的机器,独立显卡的,能上电不显示,北桥很烫,过一会大小写锁定键一闪一闪的,请问有高手修过吗?指点一下
看到论坛中很多人都说是BIOS的问题,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?

[fly]
此机加焊北桥后成功点亮。
[/fly]

LA-4112P(HP cq40).pdf

网友:
没有人遇到过吗?小贝花版主,出来救下急吧!!
所以的供电都很正常

网友:
高手帮帮忙吧,急急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闪闪的应该是没过内存!看下北桥有没空

网友:
忘了说了,此机CPU是AMD的,内存应该是由AMD管理吧,换过CPU试了,也不行

网友:
很多是BIOS问题啊,有条件的刷个

网友:
先刷BIOS,生加焊北桥撒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几位,我先看下北桥,因为北桥太烫 了

网友:
同义楼上的。

网友:
先测下NB阻值吧,有测试座最好,先刷BOIS也好过先干桥啊

网友:
修好了后出了结果说一下啊,谢

网友:
有没有压一下北桥,看看有什么变化没

网友:
先加焊北桥吧,不行再刷BIOS  北桥发热高

网友:
此机加焊北桥后成功点亮。

网友:
修出来没?我这也有一片啊,,,想参考考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但 是进水的机器  但加焊了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