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FDX对讲机信号强度差,如何维修???

楼主(2010-04-21):
请问一下高手,  BFDX对讲机信号强度差,如何维修???

网友:
昏。这要看是发射问题还是接收问题。如果一个发射问题。会导致另一个接收不到的。根据我的经验,大部分都是发射问题。希望楼主提供多些资料,也许我能帮你!!

网友:
那如果是发射问题,如何解决呢??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首先确认是不是发射问题。你可以将天线拆下。按发射时用手指轻轻摸下天线接头有没有烫手。有就是没问题。没有就是挂了。如果真是发射问题。一般是发射模块有问题。但也有很多是其它问题的。

网友:
修对讲机有点麻烦的,没有设备也难搞。比如是频率计啊!功率计等是必备的。

网友:
说是里面有个信号模块,换了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