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主板775 CPU无供电

楼主(2010-04-21):
ECS 主板775  CPU无供电   CPU供电芯片是RT9245   装上CPU测得电感引脚无电压,CPU不发热,主板无复位。取下CPU后,测得电感引脚有1。13V电压,复位有跳变。问下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换个CPU 试试?!

网友:
清洗下CPU座的针 上假负载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CPU试一下
有可能是CPU坏的

网友:
CPU换过了,其它电压也测过,正常,   不上CPU有电压,上真U无电压

网友:
是CPU座有没有考虑过呢。。。看虚汗没有

网友:
电源IC没问题,你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,拉没拉低CPU供电

网友:
不是你上的CPU频率不支持吧

网友:
装上CPU
测量9245的1,2,3,4,5脚   11 12 13脚

网友:
看看座子有没有问题,还有测下假负载上面的VTT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12345  和11 12 13  电压是多少呀,。???

网友:
查CPU电压产生的前提条件。 VTT 1.2V, PG等

网友:
先排除MOS管有没有不良的,再压U座试试;测RT9245电压可以搜下RT9245 PDF文档,做参照!

网友:
把供电管和IC全换了吧,我遇到过一回这种情况

网友:
座虚焊可能性大

网友:
先查VCC VID 是否正常。查CPU供电条件是否正常。。在论坛上有过这种类事的问题

网友:
根据楼主的描述,假负载有电压,上CPU没有电压我想应该是电源IC问题,我没有见过这快主板,不知道是CPU几相供电,如果有从动供电IC,一般是其中的一组或2组供电IC损坏,上假负载由于假负载不需要特定的电流,电压,量起来会有,上CPU由于供电不足,CPU根本不工作,更不会发出信号,所以主供电IC将不会发出信号控制从动IC向CPU供电,所以上CPU后量供电电压几乎没有电压。~~~~~~~~~~~~~~
各位高手,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,给点意见~~

网友:
建议检查RT 9603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供电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