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1):
POKER芯片 MT2B020H1 硬盘重刷固件。因原始固件丢失。。网上下了个固件,WAK21R90和盘体上标的一样。刷上后SMARK正常。
现在情况是四项复位只有P表能够复位,其他都不行。用MHDD扫描满盘红绿块。
POKER好像不能做SF??XD们给个思路。。
芯片

网友:
多半刷了不同校验和的固件
现在固件有问题
查查模块,看看是校验错还是读错
如果是校验错,重现校验一下回写看看
硬盘刷写固件一般要先备份原始固件,而且必须刷匹配的固件

网友:
可能是下的免费的ISA3K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孤帆兄说对了,,固件问题。。现在找了个固件刷后一切正常。3Q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