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15GAV D915PGN的板子跑D2

楼主(2010-04-21):
一INTEL原装板跑有时跑D0有时跑D2,内存电压正常,刷过BIOS,还是D2,CPU供电电压是1.05是不是正常的?要是会是那儿有问题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您多换几个内存试试 不行的话按住北桥再试试 把内存的所有排阻对地阻值测下 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几代内存插槽

网友:
你这个CPU供电电压是1.05是核心电压吗。。。。。一般478针是在1.40以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CPU 试试

网友:
测试一下cpu座有无 异常

网友:
内存供电及北桥有问题BIOS等

网友:
1.05是内存电压? 几代内存啊? 是775的CPU吗? 检查CPU座子 电压也需要查

网友A:
直接跑d2吗??
还是其他码.. 直接是这个的话查一下板子常规供电。 很重要就是bios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