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BGA没有锡炉没有土炮一样干

楼主(2010-04-21):
ABIT BE7II  前几天运行都正常 昨天开始就发现有时不能复位特别是冷机的时候  今天就完全不能复位了  开机显示00  有时显示C1 检查内存供电正常 时钟也没去检查  因为怀疑是南桥虚汗个原因 (此板的复位针是通过一个电阻直接进入南桥的)

手上   没有BGA没有锡炉没有土炮   不甘心就这么坏了  于是想用我的852D+ 试试(不知道算不算土炮)

换上大嘴

温度调到380慢慢升至460

把主板垫起

在底部加热

等到南桥周围的电容能移位

最后一部轻轻压下南桥两边

最后冷却  开机测试

跑码了......显示器能亮了....能复位了.......完毕~!@

网友:
吹的时候把风枪头去掉效果更好

网友:
那种风枪口太小 加热不匀 尽量不要这么做 风险很高 搞不好南桥断点

网友:
我在底部围绕着吹不是 固定吹一个地方 至于三楼说的去掉风头 以后试试。

网友:
我师傅曾经就是这样干过来的

网友:
在底部吹的话效果不是很好,在正面吹的话应该比较好点>

网友:
和楼主有同样遭遇,条件限制呀,没有办法,只能硬上!

网友:
做个土炮很简单,,花费不大。

网友:
板子吹了好几个变形了,不好用

网友:
不要风头效果会更好的

网友:
会变形的,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可以买个风筒,口径大,换插槽,干U座,干桥,实用又经济,谁用谁知道

网友:
这个方法很值得尝试呀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师傅成功的案例啊???

网友:
我很怀疑是晶振那端有问题而不是SB

网友:
我一般都用小口在上面直接干,不过温度不能这么高

网友:
看得心惊,不知楼主这样做能坚持多长时间呢?最好前期在南桥上方加个适当的重物,防止长期位移。期待测试结果。

网友:
牛人啊 这样会不会引起不稳定啊

网友:
还好,你那里英特尔的,如果是N的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。

网友:
这样做成功率不会太高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