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17寸液晶无供电 主供电接口怎么量才100V啊?

楼主(2010-04-21):
明基液晶接电源线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没有 现在是彻底开不了啦 我量电源接口怎么在100V左右啊 ?求解。

网友:
电源线开路了,兄弟

网友:
先查电源板输出是不是正常,明基17的通病一般是开关按键坏,导至不开机~~~

你可以先查下按键~~~

网友:
量下几个基准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,若正常,则细检下开关及驱动部分!

网友:
我看也是电源线的事,你说的开不了机原因就是没有220。就像停电了一样

网友:
没开壳怎么量的100V左右,既然开了,220?300?5?12?3.3?2.5?1.8?如果是开关问题 就拔掉直接触发

网友:
3# 板桥电脑医院     谢谢啊 是开关的毛病 是不是换开关的话要全换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想不复发,最好把所有的并关都换掉哇~~~

网友:
谢啦 8# 板桥电脑医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