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1):
待机0.03-0.04 开机没反应,开关有17V左右的电压,按开机键开关电压有跳变,电源19V经过两个MOS管到一个保险电阻,但是第二个MOS管只有S级有19V左右的电压 D级连到保险电阻没有电压 飞线19V到保险电阻,插电电流迅速3-4A短路。请各位大师指教啊
飞线
联想

网友:
主板有短路的地方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摸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有问题,一般换掉就好。

网友:
二级场管后极短路,猜测是一个电容引起的。如果把整个主板看做一把菜刀的话,刀柄根部、根部下面那个刀尖各有一个黄色电容容易短路

网友:
S级有19V左右的电压 D级没有 楼主的S和D是不是判断反了? 已经找出没有输出信号可疑 就看看此管是否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