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把目光聚焦这里,求助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4-21):
昨天的问题拖到今天,一sata硬盘进系统之前乱码,进不去!在bios下能认到,pe下也可以对其粘贴,复制等操作,可是就是进步了系统,【需要说明的是,此机器掉了个sata口,没管】没思路了 ,望各位不吝赐教!下面是图片,

网友:
硬盘从新做,可能是硬盘引导区坏了。硬盘问题可能性大

网友:
MBR,引导区重做吧

网友:
有没有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试下,这样也可以确定是硬盘还是主板有问题。才有针对性的修理。

网友:
重做MBR就OK了,那为什么能进PE呢,那位能否解释一下哦!

网友:
前2天我这边也出个这问题..
  查了老半天结果问题出在最容易忽视的地方- -
    数据线接头松了 当时那个汗啊

网友:
硬盘问题可能性大,,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试下

网友:
首先判断硬盘的好坏,其次考虑主板的BIOS

网友:
你换一个硬盘做个系统 一试便知呀 如果是主板问题在修主板呀
先确定是那的问题 然后才有修的思路

网友:
看那现象是显示器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  一般是数据线问题

要不就是分区问题,重分区就OK了

网友:
重新分区试过N次,和系统没有关,最后用工具修复MBR才ok的!

网友:
重写一次硬盘的MBR

网友:
换个硬盘不就行了

网友(2013-02-02):
修复MBR搞定,pe不是硬盘启动,所以可以启动。

网友:
换一个硬盘试试 不得就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建议将硬盘当从盘,挂上去看看现象,根据现象进行维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