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一块七彩虹3650显卡软件不能测花屏故障?

楼主(2010-04-21):
型号是:七彩虹  镭风3650 -GD3   CF 黄金版  256M V13,接到手是花屏,软件测不了,用R3memid1 -nocfg *不行,R5也用了,就是不能测提示按1键,

网友:
用3DMARK 2001可以运行,还测了12650分呢,3D 03的不能运行,在DOS下还是不能测试,可能是软件不对,

网友:
3d 03 不能运行 不解

网友:
七彩虹,貌似就是垃圾哦!嘿嘿

网友:
这个卡要用RV630来测,其它软件测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