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02

楼主(2010-04-21):
有一顶星 p5865gv 主板 开机 c1 af c3 02 停止  多复位几次 偶尔能跑过25 顶星的log画面死机 ,偶尔7f很正常 各供电都正常
bios 芯片和程序都换过

网友:
换个IO试试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 你按住北桥再试试

网友:
io 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 其中18脚无时钟  21脚 有33时钟 至于北桥压过  无果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的事吧,没加焊试试

网友:
是北桥有问题,

网友:
有什么根据呢??

网友:
我也有块V星的板子   开就就是02   当费板了

网友:
错了 是捷波的

网友:
顶星的板好象要循环跑三次(内存之前)然后才可以过去吧,你先按住北桥看看,能不能过去

网友:
重做北桥吧!!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I/O少个时钟,就要跑下那时钟的路线,看是不是有微开的现象?。拆COM芯片看看,加焊时钟IC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看一下PS/2口的跳线是否还在?

网友:
最初 客户拿来的时候也是跑02 我给刷了bios后 装系统正常 用了几天 又回来了还是02  就怎么整也不行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  加焊南桥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