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 进水断线了 关于供电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IBM R61 进水不开机 开机那部分断线了 连完了三根线 能上电了 跳变到1.0几 上不去 测了一下各电路供电 显卡供电的那个电感无电压 打阻值对地了 奇怪这样插电也能上电 把显卡摘下 这个电感阻值有100多了 找个新显卡装上又是对地 关于这个显卡供电问题 请高手指教一二

网友:
对了 是G86-740-A2的独显 他的电感靠键盘接口旁

网友:
你所说的对地,应该是对地有几欧的阻值吧,如果是这样,就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正常的啊 那供电没什么问题了 对于这个进水R61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啊 好不容易连了三根线 不想放弃啊

网友:
其实显卡 有些对地组织 很低 有的只有几欧姆  那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机械表还是数字表啊,用的哪个档位,nv的显卡阻值都很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