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a51开机没有反映 迷茫中

楼主(2010-04-21):
明基a51开机没有反映,据客户说有时可以开机。拆开看有3v和5v,开机没有反应,pc87541的4pin  DNBSWON#没有电压输出,d192端没有电压,根据DNBSWON#查到r227 没有+3V_S5,根据+3V_S5查到pq29的4pin 没有电压,他受pq21的控制,+15V_SUS是13.3v,S5_ON  和NBSWON#没有电压,也就不存在跳变的问题。
按开机按键,NBSWON#应该有跳变的,现在不晓得向哪里查了,高手有空给我看看,图纸在下面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啊。南桥的晶振有没有起振啊?如果开关上没有电压。那就查相关的电路。如果有电压。那就换南桥和晶振试试。

网友:
还要钱呀,真是的,叫人帮你看还心钱呢,

网友:
先把D192断开,量待机有没有高电平,如果没有,就是EC这么边问题.查EC的供电L44的电压,和VCCRTC的电压正常不;如果D192断开有高电平且按开关键盘有高低高跳变.那就是南桥那边的问题.

网友:
上面提到的S5_ON信号按照图纸的时序应该是触发的时候EC产生的,跟南桥那边应该没关系.不知道正不正确.待机应该是低电平,按下触发开关是高电平.导通PQ29 产生3VS5电压给负载供电.你的机器应该就是EC那边的问题.请仔细检修.修好请回复.

网友:
查下南桥工作条件,据你所述多半是南桥出了问题

网友:
回复3楼 开关处有电压,南桥加焊过,万用表量晶振有电压
回复 网友A:
回复5,6楼 我看看  有结果告诉你

网友:
先把D192断开,量待机有没有高电平,如果没有,就是EC这么边问题.查EC的供电L44的电压,和VCCRTC的电压正常不;如果D192断开有高电平且按开关键盘有高低高跳变.那就是南桥那边的问题.
引用 网友B:

把d192断开,待机没有电压,L44有3.3v电压 ,vccrtcyouu电压,就是ec的161角是接地的,朋友们 ,还要看什么地方,对于回复有价值的信息,送铜片,期待中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说说这个ec的工作的条件或者如何判断这个ec的好坏,已经换了不确定好坏的2个,故障一样的,确定好的还没有找到,郁闷

网友:
我从dv1000上找了一个 , 确认是好的ec,  上去还是不行 , 我把原来这个机器的ec上到dv1000上就可以   ,还要检查哪里呀???就是d19处没有电压

网友:
开机没反应找EC的问题,电压及信号

网友:
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 ,就是不知道哪个电压或者信号

网友:
查下RSMRST信号,待机3。3V

网友:
再看下休眠开关正常不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,客户等不及拿走了。唉 ,白辛苦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