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6400

楼主(2010-04-21):
机器 E6400
故障 没上电池,电压不稳导致机器不开机
维修 拆下主板,拿下U,上电一看,待机0.02 按开机键发现
     无电流变化。(由于机器是本人自己用的),心中想不会是EC坏了吧。拿起万用表
     测21脚和121脚发现21脚无3.3V alw。EC没工作。这应当不会是EC问题了
     继续量PU2.发现没产生3。3ALW .会不会是MOS管问题。测PQ6 PQ7阻抗正常。
     这应当还是PU2的问题,先加焊一下吧。换芯片也是要钱的 。加焊好,电流开始跑了
     晕死,虚焊了。可是电流跑到0。48 又不动了,不会这么倒霉吧。 继续修吧。我才买
     不到半年的机器啊,按照我师傅和坡给我的指示应当是在CPU那块当掉了。量吧。测得PU6
     PU8 PU9 电压阻抗都正常。在看这几个电压的高低端MOS管。发现PQ19怎么没电压啊。这3组
     电压应当是一样的1.5V左右啊。把PQ19换掉上个新的。上电正常开机了。心理高兴的一踏
总结 有时修板不能光看通病。必须要仔细去测量才是正道。呵呵
这是本人第一次发帖。写的不好大家见谅。。在此特感谢本人师傅 和坡 ,望管理员可以让我师傅转正。谢谢!

网友:
顺便问下我想发电路图上去怎么发啊。。不好意思

网友:
编辑 添加附件

网友:
我没有发贴如果现在我回复发附件的话,只能点高级回复,里面有一个点链接,但你的附件不能太大,太大的话就发不上去了!将你的附件压缩一下在发

网友:
半年的机器 还在保修期啊  !!自己动手就不保了~~这样好麻???

网友:
都能找各技术高度师傅 我就没那个命了 楼主技术很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