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板子是按不开机 还是按短路处理

楼主(2010-04-21):
有块华硕P4B533-X的板子 有时不触发 有时一闪就灭 有时能触发 按不开机  还是按短路处理 谢谢 各位大哥

孤帆远影 大哥 我没有插12V 打电源插座上3.3 5 12 阻值都正常的 量绿线电压是5V 看来是不开机 谢谢 孤帆远影 和mediocre 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短路可以先测量关键点的对地电阻来判断
重点是VCORE部分,这里最易短路

如果电路都正常,那就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来修

网友:
不能上电时测绿线电压,高为不上电故障,低为短路,一般短路保护故障通电时间只有半秒左右,有些板少电压也会不上电或上电一会自动关机,CPU或者内存接触不好也会突然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