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T43集显 不跑码 换过南桥电流0.78/0.8左右

楼主(2010-04-21):
其他电压全有 这张板子本来问题是死机能跑码的 加焊的时候,后面的黑纸忘啦拿 掉啦两个电容 补回去啦 还有C531 两脚粘连啦 引起无待机 修好后 现在换啦南桥还是不跑码0.78/0.8左右
问题

网友:
CPU的复位跟PG到了没有.

网友:
哭啦 供电时钟全正常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刚又换啦个南桥还是一样 ,,。。。。无语。, 到底哪个鬼问题哦哎

网友:
看看是否掉料啊,装错料的。 这不好说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,南桥是不是打胶了?

网友:
测下显卡上的阻值,一般100起

网友:
唉我晕死了 不跑码和显卡又有什么关系哦 又没短路 是集显的 有没有高手大哥救命啊 。。。。。。死翘翘了 。。。救命啊

网友:
对照好板或点位图仔细查查还有没有其他掉件的地方

网友:
不是南桥没做好。就是有掉件了。
集成显卡的,算你好运了,做起也简单。

网友:
还有好多信号都没有量,不好判断

网友:
找块料板比较下有什么地方缺件。或者点位图对比下。

网友:
桥没挂黑胶那应该是 掉东东了 如果打黑胶就把北桥重新做一遍

网友:
吹坏桥了,换个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