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xh-gj17l3 闪

楼主(2010-04-21):
联想 lxh-gj17l3 开机接显卡 亮2-5秒后就黑掉,反复。
显卡

网友:
高压线圈换了还是一样的。郁闷~!

网友:
用一条通用高压条试一下灯管是否OK!

网友:
是闪下不显,还是一直闪屏,一直闪屏说不定电源有问题或电源盒

网友:
在黑屏的时候注意观看是不是隐约看见点图像,如有那肯定是高压保护

网友:
这款液晶,这个现象,我遇到最多的就是灯管问题!可以单根分别点下。

网友:
弄了一天,最后是按键板的问题,郁闷哦!

网友:
晕很,按你说的现象,一般是灯管问题!

网友:
经验害死人 还是一步步来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