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45GCM7-V2没有1.2VCPU供电!

楼主(2010-04-21):
V星945GCM7-V2没有1.2VCPU供电!基它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1.2的CPU供电,希望大家帮帮忙!!

网友:
1.2V是系统总线供电电压...跑一下线路!

网友:
打一下电源阻值,测量cpu供电场管跑一下线路。

网友:
如果是1.2VTT没有输出,检查一下该路电压场管的D极,G极电压。如果G极控制电压偏低,跑线路查相关的控制IC

如果是CPU没有供电,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贴上来先

网友:
确定是CPU供电吗

网友:
看下管子   供电块和桥是不是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