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51020在待机和开机电路中的应用

楼主(2010-04-21):
昨天接到一台海尔T68的笔记本,故障为不开机,待机为0.05A,开机键有3.3V的电压,但当按下开机键时,3.3V的开机电压瞬间被拉低,待机电流却无任何反应,后测试开机3.3V电压是由ITE8752TE 142脚发出,后更换该芯片故障依旧,整体主板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,也没有3.3和5V待机,但发现产生3.3V和5V的PS51020有些烫手,查找该芯片的电路图后发现,该芯片的第6脚是一个DDR基准电压5V输入端,但我测量板上的第6脚为17.45V,不知该芯片开机前就烫手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输入过高引起,目前更换了该芯片后故障和原来一样,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,因此想问一下,哪位高手遇见到这种情况,望不惜赐教!
现在的最新情况是:刚才把南桥也换了,结果一样哦,晶振测试也正常,最关键的是按下开机键后开机的3.3v被拉低,但待机电流却无任何变化,从未遇见过,有哪位遇到过吗?指点一下哦!

网友:
找到该芯片的PDF。里面DDR的定义是这样的

DDR selection pin. If this pin is grounded, the device runs in DDR Mode. The error amplifier reference for VO2
is (VO1_VDDQ)/2, the REF_X output voltage becomes (VO1_VDDQ)/2 and skip mode is disabled for VO2,
Also, VREG5 is turned off when both ENBLx are at low in this mode. If this pin is at 2.2-V or higher, the device
runs in ordinary dual SMPS mode (dual mode), then the error amplifier reference for VO2 is connected to inter-
nal 0.85-V reference, the REF_X output voltage becomes 10 V, VREG5 is kept on regardless of ENBLchinafixtatus.
CAUTION: Do not toggle DDR while ENBL1 or ENBL2 are high. (See Table 2)

有点看不明白。

网友:
DDR 引脚好像不是个必要条件吧??

网友:
问题是没有维修思路了

网友:
那就查17V的电压是那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包子版主呢?高手出来帮忙呀
以我个人的意见PS51020开机前就发烫有可能说明该芯片负载有短路的情况,建议楼主查其外围!

网友:
6脚电压是正常的,你看一下22脚有没有5V输出,对地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如果3V 5V高低端管或其负载电路中有器件不良引起的TPS51020关断保护,也会导致芯片发热

网友:
22脚有5V电压,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有开机迹象没有开动作呀,不开机!

网友:
换个PS51020看看,不行量量外围电路。

网友:
PS21020换了2次全新的,结果一样!

网友:
下个图纸,看看外围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一般就是TPS51020工作条件不正常 下个这芯片的PDF自己研究把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...
芯片发热是由于外围电路中有器件过流造成...
查看所有脚对地阻值... 阻值低的为重点查看对象...实在没招就一个一脚拔
0.05-0.01=0.04  40MA电流可能都用来发热.
问题解决告诉大家哦

网友:
TPS51020芯片6脚是DDR模式选择的,不是基准电压输入,17V是正常的。LS说的有道理,检查外围电路吧。

网友:
我现在就有一台缺少配件的,是在8752TE边上缺少了一个8只脚的管子,可惜不知道型号,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能不能告知一下这个管子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