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硬盘ide口30G 不认盘能修吗?

楼主(2010-04-21):
请教:有一块富士通硬盘ide口30G mhs2030at  bios里认不出硬盘,请教能修复吗?硬盘自检声音倒是很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先排除数据线是否好的  然后检查电路板上的跳线帽是否正确,还有将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用橡皮清理干净
因为接触不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