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GPU重植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请问大家GPU重植重做,无铅植无铅锡珠,有铅植有铅锡珠,还是一虑以有铅锡珠代替,发热高的无铅显卡以有铅锡珠替代会不会提高GPU虚焊机率 谢谢

网友:
有铅锡珠好做一点

网友:
建议用有铅珠做,如果用无铅珠做过程中很容易搞坏核心的,而且有铅珠虚焊机会也不高

网友:
3# 美丽的的谎言   同意你的意见,前两天不就一个在论坛里说 吧自己的芯片吹爆了吗?注意温度很重要

网友:
一般我重植都做有铅的!无铅的容点太高才能容化锡。温度要好高好标准才能容无铅锡。温度高GPU容易损坏成功率不高!

网友:
用返修台,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:
我也是刚上手  新手刚刚试过有铅的好焊些,我的显存短路 一共四片 拆到第四片才不短路  郁闷啊!

网友:
有铅的珠子和无铅的基板熔焊好像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。。。

不是熔点有问题,而是有个别批量PCB焊盘间距和隔离层比较近,所以不容易焊接,导致焊接失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