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001.6cpu降频到221MHZ

楼主(2010-04-21):
不知道怎么回事,突然机器就很慢,一检查,CPU降频到221M,风扇呼呼吹,但都是凉风,BIOS里有个选顶关了,能达到598M,电流才不到1A,请教这是哪不好呀,谢谢
cpu

网友:
忘记说一下了,装上个鲁大师测了一下CPU温度,是85度,但是手试试一点都不热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IC出了问题,不然就是CPU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我查过网上,有的说温控要在主板上,有的是在CPU里,请教哪位大哥知道温控是在哪呀

网友:
CPU供电可能性大点吧

网友:
有个师父说是CPU坏了,但是在BIOS里调一下还可以用到598M,这个CPU是焊在主板上的,师父说不敢换,有风险,说不定弄不好就不开机了,不知道有没有明白的人,和我说说应该是哪方面的事情

网友:
基地里有人发过这个故障.你搜索下.

网友:
d610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搞不定换板了

网友:
我也想换板,但是CPU是焊在主板上的,再换个CPU不值当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