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N7300GT 和 7300LE的Bios 急~~~~~~~~~

楼主(2010-04-21):
新人报道!
首先向各位大大问好~共同祝愿灾区早日重建家园,另外希望我的显卡早日重见天日~~~~~
跪求
天行 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M DDR3
天行 7300LE-GD2 CF黄金版 TC256M F37
两款显卡Bios
坛子里面可以下载的完全匹配的我没有找到。
或者可以用其他的Bios代替的请赐教~
哪位大大可以帮忙发到我的邮箱,万分感谢。
QQ25508807

十万火急~~~~~~~~~~~~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~~

网友:
首先感谢~
但是刷上了花屏

网友:
适合 天行 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M DDR3

网友:
我用NVflash 软件刷
你给我的文件后缀怎么是.bin啊?
刚我看了下 是没刷上
补充问题
显存类型
三星显存:628    k4j553230G -- BC14

网友:
补充问题
第一块卡
标签:M/n 天行 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M DDR3
显存芯片4个上的文字如下:SUMSUNG 6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4J553230G-BC14  (有些看不清楚,或许有个别错误)
用优化大师测显卡资料如下 显存128M 64Bit

第二块卡

标签:M/N 天行7300LE -GD2 CF黄金版 TC256M F37

显存芯片4个上面文字如下:
elixir 0703
N2TU25H16AG-378
47122R5AV             (由于很模糊也许有个别错的)

优化大师测显示:
512M 64Bit

估计被JS刷过BIOS 我想把它们刷回来。
现在 7300 GT 可以显示但是有大量的小点点。
7300LE 用了2个月没什么问题,今天装了新机器突然花屏 花得很厉害基本看不清了已经。
有没有高手执教下小弟弟我现在 该如何来修复我的两块显卡。首先谢过了~~

网友:
没有大大可以帮忙吗

网友:
这些卡是出厂的时候就刷过的,属于TC系列。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花屏。有没有可以匹配的可以刷一下呢。

网友:
麻烦帮忙啊。。十万火急~~~

网友:
第一块卡
天行 7300GT UP烈焰战神4 128M DDR3
要换全部显存
第二 7300LE 加焊GPU可以好
修过很多

网友:
换显存 要去 专业维修吧? 朋友有QQ吗?
加下我 25508807
谢谢了。

网友:
把显存全部换掉,应该会OK,

你应该是一个修显卡的新手,这种问题本站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贴子了,多看贴就会明白!!

这么久的显存应该已经损坏了,全部换掉

网友:
BIOS你也不要求了。就不用刷了,把原BIOS刷回来吧

听我的,你会少走很多弯路

听人劝,吃饱饭就是这个道理

网友:
正好我也要找这个,先下载,有时间再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