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点小经验跟大家分享(未通过)

楼主(2010-04-21):
今天一客户说家里电脑开机之后,显示器进入系统选择菜单时就黑掉了,叫我过去检测哪里出现了问题,过去我试着去开机,现象:刚开机,显示屏亮一下,然后在系统选择菜单的时候就黑了,当时以为是系统问题,想开机进安全模式看看,给机器重启,想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,还没有等我去按F8键,又黑掉了,接下的思路,想去给BOIS恢复下初始状态,可谁知道也黑了,心想,难道是电源供电不足导致芯片达不到额定电压进行工作,跑回去给客户拿了个下普电源换上,故障依旧,拿出检测卡检测,跑码到7F,难道是显卡问题,没办法跟客户说还是把机器带回去检测下,拿回来,把主板拆出来拿出来检测,谁知道机器可以正常打开,一点问题也没有,出问题的地方原来是显示器,赶紧跑过去检查显示器,原来显示器并没有黑掉,而是在迎光的情况下,还可以看到桌面的影子的,给顾客更换高压板及灯管后问题解决。
心得:有时候老是想着问题出现在主机里面,并没有考虑到是显示屏的问题,在此提示朋友们,如果以后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可以考虑下,也许会让自己在维修过程中少走些弯路,从而获得好的维修效果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其实有时候要么忘记了,要么就粗心,这种情况是要好好改改了

网友:
是呀,有时候跟顾客说明问题的时候,一下说这里有问题,一下说那里有问题,这样会让顾客觉得我们做维修的人员很不专业,会让他们产生一种不放心的感觉。

网友:
其实有效的方法就是看看键盘灯。如果它有响应,或者耳机有系统启动声音。那问题就只有显示器和显卡了。

网友:
以前上门修机子,开机显示器不亮 诊断卡跑26  我说是显卡问题 换了个显卡 过了2天又坏了  才发现是显示器高压板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