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1,开机到系统选择菜单就断电了

楼主(2010-04-21):
昨天用的好好的,今天就开不开了,能开开,到系统选择菜单就断电了,老是显示正在充电中,把电池拿下来也是一样,显示正在充电,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

网友:
从新做下系统试下,不行在检测别的。

网友:
系统是新做的,都还原不了,也做不了,

网友:
应该不是系统问题,充电指示灯常量就不正常,楼主不像是做维修的吧,到当地维修店看看吧

网友:
各位大哥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,请教了,一开机充电指示灯就亮,断电就没了,拨掉电池也一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