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的 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推荐使用1024x768 刷新60的 白色框不显示画面
拔掉显示器上的 电源插头在装上显示正常 拔掉插座上的电源插头都不行
待机时晃动鼠标也不显示画面

求维修方案

网友:
刷、换MCU程序或芯片

网友:
典型的mcu坏 刷mcu 程序

网友:
MCU程序坏了 最常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