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像头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摄像头和麦克集成一体的,是USB接口,保证硬件没毛病,在QQ聊天时,摄像头能用,能显示,而麦克不能用,对方听不见声音,请问路过的大侠是什么原因呢?谢谢了!!!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你的麦硬件没毛病,那可以断定,你电脑设置有问题。如图。最右边那个“静音”如果你勾选了,那么对方就听不到你的声音。

网友:
QQ语音聊天设置正常吗???

网友:
你试试用系统自带的录影机看看麦克风能用不?
不能用可能是声卡驱动的问题,你用驱动人生更新一下驱动试试

网友:
这是部分hd声卡的一个小毛病,网上有软件破解方法的,一搜一大把,刚刚搜了下 大多是在论坛里面的,下还要注册比较麻烦,我把收藏的一个程序传上来吧

346 Bytes, 下载次数: 4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一般驱动问题了,,好好更新下吧

网友:
能否再清楚些,你在不视频时使用本地录音可否有用?若有用请检查下你的QQ设置。若没用则检查下你系统音量设置中的脉克风设置。若设置正常还没有,即然便件你保证没问题,无非就是驱动故障了。重加载下驱动,最好找个新版驱动。。

网友:
麦没开而已嘛·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