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集成显卡无显示

楼主(2010-04-21):
我有一块冠名ZX-I945LM主板,原来一切正常,最近开机屏幕无显示,用诊断卡检测,跑码能正常跑到底,用pci显卡,屏幕能正常显示,初步怀疑是集成显卡有问题。想请教一下,从哪里开始着手维修。

网友:
打集成显卡的接口。13.14针的数值,在600左右,两个针相等,不相等跑线路差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