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9宽屏坏

楼主(2010-04-21):
联想19宽屏坏   花屏    那位师傅有M190A1-P02屏板电路的资料能不能

网友:
直接报废吧
好像修不好

网友:
上个通用驱动板试下

网友:
这么快就判死刑可惜了吧,通用板代换后的结果?屏的测试点电压都是多少呀?

网友:
用通用板试一下,还是这样,换个屏的驱动IC

网友:
估计这机器是LXM-WL19AH或是LXM-WL19BH那个机型  屏质量不好

网友:
这种屏不关驱动IC的事的!是侧面邦定的问题。

网友:
上过通用板了,依旧。有升压,9V  13V都有。但是没有负压

网友(2010-08-23):
那个20几V的电压呢???

网友:
请问是判断屏坏了,还是屏的电路板坏了,楼主没有说清楚呀!

网友(2011-08-07):
这个屏  垃圾

网友(2012-06-06):
同样问题让我碰到了     判刑了吗

网友:
这个屏不好修 放弃吧

网友:
不要轻言放弃,坚持就可能胜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