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那位师傅能详细的说下,用U盘装系统吗

楼主(2010-04-21):
我是个新手,对电脑维修方面涉足太浅,有光盘装系统还行,用u盘不会装,请师傅给说个详细的方法好吗。

网友:
这些东西你可以去买一本书或从网上查,有一句话说得好,书是最好的老师

网友:
安装一个U盘启动软件里面COPY一个GHOST就行

网友:
我那也是新手,你按照我的做。有的说的太不清楚,太罗嗦。
1.
首先你要做一个winpe的启动u盘,在网上下载,用UILTR ISO 制作 winpe就是一个小的在U盘的操作系统
2.
然后下载一个XP系统的安装文件。提取 那个六七百兆的GHO文件,到u盘。
3。从BIOS 里选择U盘启动就可以了。winpe里有Ghost程序,恢复系统就可以了。老的主板不支持U盘启动。

网友:
你想把U盘做成什么样的启动?
USB-HDD/CD/ZIP/FDD
不同的启动模式制作的方式也不一样!

网友:
谢谢大家学习了。不要笑我笨啊。

网友:
用U盘装系统其实不难,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软碟通软件把系统盘直接用USB+hdd的形式做成启动盘,装机时在硬盘设置里选择U盘,在BOOT里选择硬盘方式就可以了!希望我说的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买个U盘,量产下,就可以了。说起来很简单,做起来超级麻烦呐,一次我量产个U盘搞了一天了,坏了好几次,最终成功了。劝你还是不要搞了。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,用这个网址的软件就可以了http://myfeng.cn/news_display.asp?keyno=106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2个文件 前提是你的系统能正常启动

网友:
呵呵,说起U盘启动,我劝你还是做好的,把U盘量产成USB-CDROM的【成功后跟光驱上盘装系统一样】买个好U盘,说到量产那就麻烦了,到网上下个ChipGenius查下U盘信息,把信息记下来,要是不放心最好把U盘拆来看是什么型号的主控,根据主控下对应的量产工具,不要怕U盘坏,只要不是硬件问题都好处理,每个主控教程网上差不多都有,看教程对应着量产操作,多看点网上高手们的经验。

网友:
买个U盘, 系统ISO 量产下U盘 ,在BOIS 选USB-光驱 启动OK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晨枫U盘PE的,很好用

网友:
忘记发网子http://myfeng.cn/

网友:
U盘启动DOS或者PE都可以,或者直接量产U盘为CDROM,ZIP,HDD格式同样可以

网友:
无忧启动论坛 里面资料很多 工具也很多 可以自己去看下

网友:
加我QQ 注明基地我可以教你量产和做USB-HDD    -ZIP    CD-ROM    302534990我也是U盘启动爱好者可以交流下

网友:
记得将GHOSTXP.GHO这个文件拷在U盘中,以便恢复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难啊,网上找下(U盘量产工具)用量产工具做我现在只用U盘坐系统那个方便,可以网上搜索下关于
用U盘量产光驱这方面的资料或是用晨枫U盘维护工具这是基地推荐的软件我没用过。多看看做这个不难祝你早日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,胆子大一点,按教程多试几次就会

网友:
先用芯片精灵查一下主控芯片型号,VID PID 。然后再上网找相应的主控量产软件,在按照网上教程来就可以了,不难的。千万别买假U盘,要不量产的时候有你晕的。

网友:
可以找我 无论是USB-CDROM USB-HDD USB-ZIP格式的都可以做成功,多数的U盘都是一个hdd加个cdrom的,cdrom格式的需要量产工具,因为内容很多,不便于详细说明,hdd格式的可以用老毛挑或者myfeng的工具,但是hdd格式的兼容机器不是太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