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478板,内存供电没电压……更新

楼主(2010-04-21):
IBM 原装机的478板

内存没供电电压,CPU供电等正常……

求助,哪部份是内存供电电路阿,望指点??

内存vcc连到这个元件

,(7581-ADJDO)这个是什么元件?

网友:
从内存供电管的G极跑跑线路,找到该场管的控制IC

跑线路是最基本的基本功!!!

网友:
你不是有假负载吗?哪里有个2.5V的VCC主供电。从这里跑到那个MOS管那个就是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看你有打阻值卡啊,跟卡上供电点直接相连应该有个场管,先看这个管子是不是好的啊!!

网友:
从内存槽的供电脚开始查找,就可以找到内存供电MOS管,然后再由MOS管的G极,可以找到控制电路

网友:
这是一颗稳压管!
为可调式稳压管。当无电压输出时,检查Vref参考电压是否正常,control in是否为高电平,若这些条件皆未满足,当然还是不会有任何电压输出的。
下面是其datasheet,自行参考看看。

网友:
这东西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,相当于开关管和PWM集成的,可以测下7851的几个脚,看有没有供电过来
如果有电进来,没有输出就是它坏了,如果几个脚都没电,可以先把它拆下来再测,还是没有电过来,就要跑电路了

网友:
这种板子,你图上指明的那个多脚MOS应该就是供内存的供电的呀

网友:
或者从内存的供电脚追出去,你那个应该是二代内存,从它的197脚追出去,或者从184脚也行,一代二代都可以从184脚追的

网友:
是内存供电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