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引发的电压异常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4-21):
顾客送来一台计算机。开机后一到二分钟自动关机。经查看,发现两个6V 1000UF电容鼓包。更换电容后上测试卡跑到B0仍然不往下走。
经测试,发现几个地方的管子电压都超高。3.3的去到5伏多,12伏的去到17伏。一开始怀疑是电源问题,但使用阻值卡后发现电伏恢复正常。
更换内存,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电压为什么很高呢?    阻值卡能修复?

网友:
“3.3V的升到5V多
12V升到17V”

换了内存就好了

个人感觉应该是测量误差,可借鉴性不大

网友:
12V 变成 17V 好像不可能 主板好像没有放大电路

网友:
瞎扯的,怎么可能,短路也不会升压呀

网友:
之前的测量是数字表电池不够电,后面的测量是更换电池后测量的。

网友:
LZ``
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没有电了··
  升这么高·还不烧主板·
还有就是内存短路了也不会造成电源的电压升高啊·
  ··有点怀疑··呵呵  没有图没真相啊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