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的ACER 4710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4-21):
接到本本时,已经维修过,上家动了网卡,EC芯片,BIOS芯片,按照我的习惯,上家动过的地方我不放心,全换掉,网卡换掉,EC芯片也换掉,BIOS重写,并清洗了主板,这样维修起来也有个好心情,不然就像一个好姑娘被别人糟蹋了的感觉, ,先找来图纸和时序,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检查,如图:

MAX8744得到VIN电压,内部的线性稳压电路工作,从20 PIN输出LDO5的线性5V电压,叫做:5V_AUX5,这个电压再经过一个外置的线性稳压器件U30转换成3D3V_AUX5,如图:

这个电压再经过转换得到EC所需的3.3V供电,测量了一下EC有供电,时钟也正常,复位也正常,EC基本无问题,已经准备好他的工作了,按下开机按钮,EC收到一个高低电平的变化,叫做:KBC_PWRBTN#,EC收到这个信号后,从119 PIN输出PM_PWRBTN#信号给南桥,我测量了一下南桥收到了这个信号,有高低电平变化,但是南桥没有输出PM_SLP_S4#信号

所以造成机器无法触发开机,查到这里问题就落处水平了,肯定是南桥坏了,立马更换上一个GBM南桥,再次通电,顺利开机。OK~

网友:
该换的换,不改换的不换,比如动过南桥,北桥,EC,的我是肯定会换掉的,

网友:
这个板子8744E 很容易出问题,大多进水发烫了 还有CPU 供电也容易坏

网友:
看得出楼主料板很多
想问下,在做南桥前是否要查下它的工作条件呢

网友:
你怎么测到南桥没有发出信号呢 那是BGA封装的

网友:
问下小俊。第一张图上用蓝色表示的数字和用红色负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简洁,思路很清晰,请问你的第一个图是做什么用的,实际当中有什么意义,是不是看电出来的顺序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蓝色是上电时序,红色是掉电时序。

网友:
这需要对各种型号的IC针脚都吃得透才行。我师傅从来不跑线路。都是靠这几年积累的经验在修机器。让人很郁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也就是关机时序了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掉电时序,不知道这个掉电时序要怎么测量呢,主板掉电的时候怎么测量哪个信号先不正常引起的掉电??用两个示波器吗?

网友:
新潮做维修思路很清晰,技术也扎实,呵呵,就一点,换的东西多了,自己成本高了!

网友:
确实不错,简单明了,让人一看就懂

网友:
这个太强了 要收藏学习  有电路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   分析的相当透彻

网友:
楼主如果先测信号再换件可能更快。

网友:
真还没听过也有掉电时序的 ?   看来是自己知识浅薄了啊······

网友:
楼主没有检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就把南桥换了 是不是有点 贸然行事 啊  呵呵

网友:
这样修板亏死你啊。

网友:
楼主你换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呵呵

网友:
楼主你太厉害了,你也辛苦了,但是你怎么测到南桥没有发出信号呢,能不能说一下呢?

网友:
楼主是否还有别的机器上电时序分享一下

网友:
太高了。别人修过的东西,我也是不爱修了。

网友:
是啊 掉电时序 第一次接触  学习了 问下楼主你怎么知道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呢?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呀。我昨天修到一个南北桥都干过的。用假负载是CPU座有个灯不亮,等我找到灯又OK老。最后竟然开机了

网友:
信号代码真难懂撒 改天都把它改成中文的  谁都能看懂哈哈

网友:
楼主很强,配件多就是有底气

网友:
楼主很强啊,维修思路很清晰很好啊。我什么时间也可以到这种地步啊

网友:
一个示波器两个探头,就OK

网友:
楼主  你在哪里做啊  你哪有那么多配件换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或经验,感谢分享

网友:
感谢LZ讲解,新手想知道怎样看RUN POWER 下面的图,红,兰,黑的标识代表什么?

网友:
基地的图片不能放大吗?这么小实在看不清楚。

网友:
真是個強手~~好清楚的維修思路

网友:
该换的就要换,哈哈!掉电时序....LZ能否讲讲?请教了。..

网友:
掉电时序如何测不了解

网友:
呵呵,都排除完了肯定是南桥了,换这么多东西也不值当啊

网友:
对时序 信号有了更深的认识了   谢谢楼主!

网友:
希望我也尽快达到楼主高度啊!

网友:
我也是觉得先测一下信号。在换元件来的快一些。但小俊配件全也当别论了

网友:
修机好多年,没用过显波器,不知道显波器用的感觉好何!

网友:
我最爱修别人修过的板,因为一般的维修者焊工都比我强,等于帮我排出了很多疑点。我在他的前期工作基础之上进行维修,既减少了工作量,修好后还显得水平高。有一个T30板,因为内存槽问题别人做过北桥,没有解决。我倒腾了一下内存,好了,在淘宝上卖掉,净赚200元,已过了保修期。

网友(2010-05-31):
楼主能提供4710的图纸吗,我有一个CPU没有供电正愁呢

网友:
这个机型EC是否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哪个没输出的信号是给EC的还是给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