烦恼的CPU供电

楼主(2010-04-21):
始终有一组供电发热的很利害 换了820u的电容 供电IC:ISL6322 MOS管 MOS管旁边的那些电阻测都没有问题. 上赛扬3.06的CPU 供电在1.21-1.26之间变动 其它的供电都正常 修了一天 一点办法也没有

网友:
压压 北桥看看

网友:
用波波看一下发热那组的场管控制极波形对不对,一般都最输出不平衡的多

网友:
楼主试试全换场管吧,不要只换那么几个,而且,最好是都一样功率最好!

网友:
楼主试试全换场管吧,不要只换那么几个,而且,最好是都一样功率最好!
引用 网友A:

全换12个MOS管 哎

网友:
全部换完CPU附近的IC  供电管   应该可以了

网友:
用波波看一下发热那组的场管控制极波形对不对,一般都最输出不平衡的多
引用 网友B:

没有示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