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 有时不开机

楼主(2010-04-21):
本人刚学维修小菜鸟一只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!
一台IBM T42 笔记本有时开不了机!
163122脚有16V
23脚没总开启信号
62501的57脚有供电16V
62501的10.11脚无电压。正常应该3.3V !
问一下高手10.11脚没电压 下一步该测那个关键电压?
现在这机器自己好了(试用了2天了,没出任何问题!我也不知道为什么?)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在哪一块?
这个机子这种情况出现两次了!都是拆下来再放上去就好了 是不是那有虚焊?
还有就是这款机器现在值多少大洋?
请那位大哥给小弟指明一下 H8和H4的位置在哪? 现在机器已经装好了!照片上看不清楚! 谢谢!

网友:
把所有的电源IC都加焊下,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问题.

网友:
看一下TB62501背面的10欧姆电阻变值没有

网友:
会不会是62501有问题?

网友:
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好多情况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H8和PH4在PCI槽下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