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865PE 电源管理芯片超烫!

楼主(2010-04-21):
本人刚学维修小菜鸟一只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!(首次维修)
前几天修一块MSI主板不开机 后查CPU无供电 拆下MOS管测试发现3只上管DS全部断路.换管后能开机一小时正常! 但发现6602BCB和CPU供电场管温度超高 手放在上面不过10秒!以下是我测的6022BCB各脚电压 怀疑这块芯片有问题!由于手上无此芯片代换!请高手指点一下!
6602BCB 各脚电压
1脚0.77V 2脚0.8V 3脚0V 4脚9.7V 5脚11.8V 6脚0V 7脚9.5V
8脚1.57V 9脚2.86 10脚12.85V 11脚12.8V 12脚2.62V  13脚1.44V 14脚11.68V
12脚2.62V 13脚1.44V 14脚11.68V
还想问下高手 就是我带换的那个电容EC50的负极跟下一层电路板有连接电路吗?

网友:
Q1短路的话·
很多北桥也是OVER的··
  因为北桥的供电是Q1那边过去的··楼主查下北桥上面的贴片电容有没有短路的·

网友:
现在 能正常使用 就是场管和6022BCB温度超高! 请问是哪的问题? 是6022BCB?

网友:
应该是 cpu电源管理新片坏了...

网友:
上管和下管都换啦就好啦。遇到过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坏的话,也会烫

网友:
建议把CPU电源IC换了,

网友:
真的有可能是IC但是CPU电源应该没怎么可能吧

网友:
不开机。拔掉12V肯定开机了。12V短路。然后挨个测量MOS管是否短路 然后拆下来测量PCB是否短路,如果还是短路说明其他管子也又坏的继续排查,最后确定测量MOS无坏的 PCB 无短路情况下在更换MOS管 MOS管不能乱换。如果又06N03  09N03的 上管为06N03 下管09  没有的话直接去报废板拆一对下来装上。(记住CPU边上供电管坏了 不能只换一个,上下管都要换掉。如果能找到同型号也行)换完一定要用示波器打下波形。波形相同才可以、没示波器的 用手感觉温度,温度上不来说明 稳定了 如果很快烫了 说明 还有问题

网友:
现在把MOS管全换了 还是有问题! 3组CPU供电的MOS管 温度相差太大
第一组MOS管温度正常
第二组MOS管下管温度过高
第三组MOS管超烫
连电感都发烫 (能正常开机)

网友:
是不是短路啊 你看下滤波电容,是不是性能不良 高手怎么不说话啊 还潜水吗!!!

网友:
场管温度 过高 我认为是有大的电流造成,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性能的问题,检测不到大的电流》

网友:
09N03 和 0349 能用70T03 带换不?

网友:
是CPU12V供电有短路换换CPU供电管

网友:
楼主我有块945板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

有一组MOS管非常的热,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解决不了

你的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等会把6602BCB给干了! CPU 也给换个!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呀,比如开路什么的

网友:
1.检修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流,电压反馈回路。2。检修一下VID电路的电平。3。检修一下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容量。容量下降会引起下级电路电流升高。我晕,楼主没提供VCORE的电压???????

网友:
上管坏了就执行工厂模式 全部更换掉

网友(2010-06-03):
好像看过类似的问题,V星的主板电解电容的接法和其它主板不同,会不会接反了

网友:
早就修好了一直没发帖 方法是 上下管全换! 6602BCB换!OK!

网友:
支持楼主的有始有终

网友A:
这种问题,有这么几个可能,一是换上去的管不对称,容易发热。二是电源DRIVER有问题,三是电源IC输出的信号不对称。。如果IC换了。。建议查一下电源IC周边元件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