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碰到过nc 6000不能进入coms啊!

楼主(2010-04-21):
nc 6000能点亮也能用,就是发现不能进入coms,不知道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不能进BIOS 还能正常用 的一般都是 假机器 就是假冒伪列 的

网友:
机器是好的,是不是键盘F2,F10键坏了哦!

网友:
先得排除CPU问题
再考虑南桥

网友:
我上次修好了一个是南桥的问题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是不管什么问题先补焊CPU供电芯片再说

网友:
刷BIOS不行就看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