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助:用RST检测可以,单独插不进系统!

楼主(2010-04-21):
有一双面512/667条子用母条带经RST检测正常,但单独插屏幕亮一下就不走了(走到刚出来内存容量的地方),检测卡显示52档机.

网友:
52的话有些都点亮

网友:
我有跟1G 的条子也是,档5250  不进系统,期待高手给讲讲!
条子 报警
条子 蓝屏
条子 档 代码
这些需要高手给个思路啊

网友:
用memtest扫下,

网友:
考虑一下主板的双通道问题...不同频率会出现这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通道的问题,还有sp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