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P5GZ-MX的PDF 现象是不跑码 内存电压低

楼主(2010-04-21):
跪求P5GZ-MX的PDF  现象是不跑码 内存电压低
只有0.9V
量供电1.8V正常,到座子就0.9V了,
不知哪条线断了,

网友:
主板很难搞PDF的,供电脚跟坐子是相通的,断线就没电压了。不知是否正确测量

网友:
你自已去看啊,会不会是有一个431取样的坏了,查查吧

网友:
你测错脚了吧

二代内存是0.9V的VTT和1.8V的VDD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