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主板,没有人遇到过的问题??

楼主(2010-04-21):
手里一奇怪主板,故障现象是无法触发开机,查各项电压都正常,奇怪的问题是当加热触发开关键周边后,可以正常开关机,党周边冷却后,又是老故障,无法触发开关,周边所有元器件都更换还是 一样问题,只有加热这个地区才故障解决。有那个遇到只有的问题过啊。。帮忙下,在线等
主板

网友:
用洗盘水清洗~~~~实在不行 可以 取下来清洗~~然后 装回去!

网友:
已经洗了二次了。还是老样子,I/O,南桥,1084,三极管,该换的都换过了,贴片电阻也换了,我已经无语了。

网友:
最主要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没有

网友:
都换过了,一样,加热任何地方就可以触发,只要板子热了就可以了。冷却了就不触发了

网友:
有没有在冷却的时候测量总线啊

网友:
看来像是PCB板断线。接触不良。加热后热涨线路就通了!!希少的故障(个人观点只供参考)

网友:
有可能电容问题啊 或者晶振

网友:
板子没有动过杂会变形,还有,晶振,I/O,协整电容,南桥,1084,三极管,贴片电阻等都换过了。故障依旧,必须要加热板子任何地方后,在可以开关机,板子冷却后就无法触发了!!

网友:
电容或电阻坏了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还是晶振问题,更换后OK,不过还没有考机。。谢谢基地的朋友

网友(2010-05-21)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更换晶震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