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故障

楼主(2010-04-21):
型号为GA-M52L-S3主板,有时可以开机,有时不能开机。开机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,大概过了半个小时,出现白屏。鼠标和键盘均无任何反应,长按主机开机键无法关机,打开机箱发现此时CPU风扇也没转。强行拔掉电源线关机后,不能开机了。放置一段时间,有时可以开机,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前面的故障,如此反复。这块主板是南北桥组合在一个芯片上的,那个芯片上的散热器感觉不怎么样,发热量较大。无法开机时,我按压过这个芯片,但是还是不能开机,请大家指教,是什么问题?谢谢了

网友:
你压下桥,,还有 注意 CPU温度!!!

网友:
我压过了,但是没反应啊。白屏后CPU风扇没转,好烫,我怕烧坏就拔了电源。

网友:
CPU坏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不一定是主机板的问题,显卡内存,CPU都有可能。。。

网友:
我换过了主板,一切正常,说明是主板的问题,那集成的芯片问题最大。我没有BGA设备,不敢乱下手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