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自己折腾机器,主板检查卡上的数字不显示?

楼主(2010-04-21):
下午自己折腾机器,主板检查卡上的数字不显示?
我把主板拆下来,放在机箱上,通电后,听到,啪一声,因为感冒,没有问道有什么异味,但是,我再装上板子时,风扇这些都在转,就是屏幕黑地~整上检查卡,检查卡上的灯都亮,就是显示字母的那个灯不亮了?!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呵呵!你自己短路烧的。细心看下那里爆了吧。

网友:
我把主板拆下来,放在机箱上
朋友机箱大多都是导电的吧。

网友:
直接放机箱上通电也行,太离谱了吧,你这个根本不报代码了,说不定是北桥挂了

网友:
估计哦,掉大了 问题说的不好回答啊,

网友:
有啪一声?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什么东西爆了,再量下北桥
危险啊,就直接这样放机箱上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牛人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不是学维修的吧,这种低级错误也会犯的??

网友:
机箱的金属外壳是导体,把主板放在上面通电测试!!!!!!!!!!!!真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