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自检卡住~提示Memory loading error 这是什么回事了

楼主(2010-04-21):
845主板自检卡住卡住画面提示“memory loading error check system documentation for menory loading rules.是什么问题呢,真搞不清楚,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呢,麻烦各位帮下忙,小弟感谢万分~~~~~~!!!

网友:
内存加载错误检查规则的menory装载系统文件。换个内存试试,有两个内存条的话就拿掉一根。

网友:
内存换了很多,单独一根也试过了,想刷BIOS又没有这种板的BIOS下,真气人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