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rf630m是什么管

楼主(2010-04-21):
问下高手们,irf630m是什么管,在CRT上是什么作用,用什么管可代替

网友:
是N型场管可以用irf640代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常见升压型二次电源升压场效应管,部分cs切换也用到

网友:
N-CHANNEL FET 。可以用IRF634代换

网友:
二次升压管,630 和634 烂板子上面多的事...自己慢慢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