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显示四条横杠,急

楼主(2010-04-21):
如图,显示器黑屏,风扇转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主板没工作。不跑码!看看主板吧!

网友:
复位灯都恒亮了啊!您是刚起步学习主板维修吗?一旦遇到这样,先修复位。
如果自己尚无能力修复,或是没有要学习主板维修,建议您将板子送到维修店。

网友:
全板无复位。修复位。

网友:
这个现象是没有跑码,看看主板的时钟与复位都正不正常

网友:
看看 北桥有没电压 内存电压正常不 CPU供电 再查 时钟和复位

网友:
主板没工作.查各处电压

网友:
主板工作条件不满足,先查一下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都有了~~~

网友:
感覺也可以先刷下BIOS啊,有時很管用

网友:
先查一下各路供电,再看看晶振有无事钟电压,有的话再查PCI,AGP等有无时钟,有的话,再看看各个插槽复位情况

网友:
座子虚焊的可能比较大呀。

网友A:
典型的CPU没工作吗 测测CPU主供电

网友:
查复位,检查BIOS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时钟和复位

网友:
小问题的话看看主板对CPU的支持是否正确。大问题就很多了连复位都没有的话后面的问题就更没办法判断了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LZ还是先到新手专区去学习下比较好。

网友:
LZ 你真是 太那个了 来错地方了 去新手啊

网友:
先供电,时钟,后复位。

网友:
电压 时钟 复位 一般都是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没有电压就不要时钟和复位了

网友:
先查供电在查时钟!!!

网友:
主板没有跑码,CPU未工作,修全板供电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