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实例

楼主(2010-04-21):
维修主板478实例
今天客户送来一片478的技嘉主板.根据客户说正用这断电再开机没反应.
我先量了下CUP的Q1场管看有没有短路,发现没有短路.开始上假负载和测试卡加电,发现测试卡的复位灯不亮.初步判断是供电不正常。
测量CUP的电压1.68正常,测量CUP上的时钟电压一个是0.7一个是0,复位电压1.81短接复位,复位电压没有变化
再内存电压,南桥电压,都不正常.测量内存的358IC,南桥的324IC都没有供电。故障判断由于358IC,324IC没有供电导致内存,南桥电压不正常而没有复位.电源IC一般供电来自12V或5V。拔电测量发现358跟TXT电源插口开路,324也一样。测量358和324是同路。然后跑358到TXT的电路发现其中有断开。拿一小节电线焊接断开的2点连接以后测量324和358跟TXT12V相同。然后加电测试CUP.内存.南桥.供电电压正常。复位灯亮起.后面上CUP.内寸测试连接显示器有显示能进 BIOS故障排除。主板维修OK
本人热爱学习,想更深的学习电脑知识。

网友:
配上图纸,或标出实物测试点。

网友:
配上图纸,或标出实物测试点
配上图纸这我不会。我也想但是条件不允许。一般在店里师傅不允许动用其他东西一般都是会去才有机会上网。标出实物测试点,我搞不懂管理员能说明白一点吗?因为我修主板才半年时间。希望管理员能指点下谢谢

网友(2017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
不给上网怎么查资料,难道你们修东西不要下图的